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04-01-03):
我用vhdl的testbench就可以出现仿真结果,用verilog就出错,怎么回事??我用的xe5.5,不是说只用xilinx的,就可以不用se版本的么,se版本的还要自己编辑库,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2)每个器件厂商都会提供一个各自器件的仿真模型,或者是以源文件的形式提供,或者以已经生成的库文件的形式提供。例如xilinx提供了virtex.v等。ModelSim SE版本并不带有这些器件厂商的专用库,因此在仿真是如果仿真文件用到了器件的专用结构,就需先编译器件厂商提供的仿真模型作为库文件使用。当然也可以将器件厂商提供的仿真模型作为你的源文件之一放入到你的工程中。对ModelSim Xilinx版本,由于专用于Xilinx器件,因此随ModelSim一起提供了仿真库,不需要自己编译。

楼主:

但是按理说,只要是xilinx的,xe版本的就可以的呀,就不需要自己编译库的,不是么???

网友:

应该是这样。但可能还要考虑版本的问题。对你的第一个问题,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楼主:

好是这样的,我用ise种自带的例子关于fifo的,vhdl版本的testbentch就可以出现仿真结果,verilog版本的testbentch就出现这样的错误
# Warning: A ModelSim starter license was detected and will be used, even though you have installed ModelSim XE. You should obtain an XE license in order to access ModelSim XE's full capabilities.# Loading work.testbench
# ERROR: Could not open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D:/ise/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xilinxcorelib_v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ERROR: Could not open library unisims_ver at D:/ise/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unisims_v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ERROR: Could not open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D:/ise/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Loading work.fifoctlr_cc
# ERROR: Could not open library xilinxcorelib_ver at D:/ise/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xilinxcorelib_v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ERROR: Could not open library unisims_ver at D:/ise/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unisims_v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ERROR: Could not open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D:/ise/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ERROR: fifoctlr_cc.v(114): Instantiation of 'BUFGP' failed (design unit not found).
是不是我的版本不完全呢???他怎么说不兼容???

网友: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检查一下。或者是不是license有问题?

楼主:

我的license是从xilinx申请的,是不是有新版本的license要重新申请???

网友:

可能是你的license不支持Verilog,以前我的一个版本在做功能仿真时vhdl verilog都支持。但一到时序仿真,就只支持vhdl,不支持verilog了,报的错误跟你上面说的差不多

楼主:

我弄好了,我换成se版本的了,创建本地库之后就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