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的实现?

楼主(2004-01-04):
比如:X/Y 实现的难度怎么样?
X,Y 2进制数。

网友:

比乘法难

网友:

其实二进制的除法和乘法实现均为移位运算,有兴趣可以看以下有关“纠错码”的书,保证能懂。

网友:

应该说比乘法容易,为什么呢?
因为乘法有很多算法,要在几拍或一拍里出来;而除法每次就做一位除,n位除就做n次而已。
不知能否明白俺的说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4/01/06 08:23pm 第 1 次编辑]

被除数与积、除数与乘数的位宽相同时,实现同样的速度,除法的难度比乘法大吧
现在的信号处理算法、图像处理算法,都不提倡用除法的
LFSR来计算除法太慢了吧,要很多CLOCK周期呀

楼主:

atuhappy 老兄你是交大的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36500542004/01/06 08:58pm 发表的内容:
atuhappy 老兄你是交大的吧?

不是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楼主:

呵呵!
我知道哪个学校的啦!
我理工大的。(毕业了)

网友:

是这样的,一般在CPU和DSP里都有乘法单元,是一条指令可以出结果的。
而除法是靠多个指令完成的,所以除法本身是没有单元的,也就是除法简单的原因。
但除法效率明显比乘法小很多。
atu说的不提倡用除法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效率太低。很多除法是可以转换为乘法来做,当然这个转换过程是在程序编译的过程里实现的。

网友:

明白

网友:

下面引用由36500542004/01/06 09:36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
我知道哪个学校的啦!
我理工大的。(毕业了)

我西电的
4月毕业

网友:

用循环移位相减来实现除法,或者转为乘法运算(如除二可以右移一位或者乘以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