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沿的判断?

楼主(2004-01-04):
我想请教各位:我想如何在always中判断两个沿?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fst)
我想在clk上升沿来得时候执行:A
在fst上升沿来得时候执行:B,fst是不规则的到来的。
if(clk)  begin..A.end  else..B

if(fst)  begin.A.end  else.B..都不好
不知该怎么办,还请指教!!

网友:

这种设计思路是不可取的!
应该采用在clk沿上判断fst,如果为0则执行第一条,如果为1则执行第二条

网友:

可不可以用两个always呢

网友:

建议采用jackzhang的

网友:

有道理.

网友(2004-06-22):

fst是不规则的到来的。
这说明对clk 来说是异步的,放在最前面判断,然后再执行posedge clk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elestial在 2004/06/22 10:57pm 第 1 次编辑]

always@(posedge f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 (posedge fst)
      begin
        ....
        B
        ....
      end
   else
      A
....
fst is like an asynchronous reset.

网友:

还是采用两个always块比较好

网友:

如果fst是异步信号的话,就用两个always吧!如果要在A,B两个进程中对一个变量赋值,用一个always,最好用同步的信号。像jackzhang说的。
如果一定要异步的话,可以写成类似异步reset的形式。
alway @(posedge clk or posedge fst)
if (fst)
...
e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