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使用问题

楼主(2004-01-05):
请问我用modelsim仿真时,想把信号的值(包括总线)截留下来并转变成十进制存储为文本文件,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modelsim好像不直接提供这个功能(可以存为vcd文件,但也不直观),其实直接在testbench中加些代码把波形输出到文本中比较好。

网友:

在TestBench中用如下语句实现:
    $fdisplayh (out_file_chan,"    The value at xxxx is     : %h",read_register);

楼主:

多谢各位。以前没怎么注意系统任务,modelsim的功能还是蛮强大的嘛

网友:

这个可不是modelsim的功能,这是verilog语言本身的系统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