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4510b的问题?

楼主(2004-01-06):
请教一下:他的ethernet口能工作在100M吗?

楼主:

推荐一个带ethernet的cpu更好!
多谢了!
主要是看这儿人气旺一点。

网友:

它是10m/100m自适应的,不过由于4510的总线频率较低(50m),所以工作在100m意义不大

楼主:

那有没有其他的arm呢?
工作在100M(ethernet口)
便宜一点的!
谢谢了!

网友:

At的ARM9工作在200M,有ethernet口,选型时可以参考参考。
不过价格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arm9价格大概是100多一点,比arm7贵一倍
个人建议用arm9不如直接用更高端的strongARM或者Xcale,性能很高,价格贵不了多少

楼主:

楼上的给推荐一款:strongARM或者Xcale
先谢谢!
S3C2500A  ARM940T 166MHz,2 Ethernet MAC USB,HDLC,UART,IIC,DES/3DES  272PBGA  Mass Production  V,L,N  Now

S3C2500B  ARM940T 166MHz,2 Ethernet MAC USB,HDLC,UART,IIC,DES/3DES  272BGA  Mass Production  V,L,N  Now

S3C2501X  ARM940T 166MHz,2 Ethernet MAC USB,UART,IIC,DES/3DES  272PBGA
S3C2510A  ARM940T 166MHz,AAL5 SAR/Utopia L1/2,PCI/Card Bus Host,USB Host,UART,IIC,DES/3DES,2 Ethernet MAC
S3C4510B  ARM7TDMI 50MHz,Ethernet MAC,HDLC,UART,IIC  208QFP
S3C4530A  ARM7TDMI 50MHz, SDRAM Burst Mode, Ethernet MAC, HDLC,UAR, IIC
最好不要BGA的。

网友:

那只好用4510了,大约50元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