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后”仿真?急!

楼主(2004-01-07):
我目前想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仿真,只是想看看我的代码被优化的情况,~~~~~~
先前,我使用synopsys做过“后”仿真(只携带固定器件延时),可以通过,
但是MAXPLUS2下栽验证仍不能通过,所以怀疑MAXPLUS2的优化方式,
听说MAXPLUS2可以生成*.vo文件(我使用verilog),但我没有找到,
请问: 怎样才能生成*.vo文件,需要什么库文件,从哪儿得到,大概说个步骤最好,
急!

网友:

在compiler界面出现以后,选interface菜单,选择verilog netlist writer。

网友:

各个厂家的综合器还有布线器由于他们的效率不一样,会造成各逻辑块的延时差别比较大,所以,一般做后仿真(也叫时序仿真)都用fpga厂商自己提供的工具才会有准确的结果

楼主:

搞定,不过我的延时太厉害了,所以验证出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