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符号的区别

楼主(2004-01-07):
verilog中的,不大明了,谢谢了

网友:

~是位反,!是逻辑反。
对于一位变量可以通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if(~a)与if(!a)没有区别了??

网友:

要看a是不是一位变量

网友:

其实应该简单这样理解,位反是取反运算,逻辑反是逻辑非;!只对一位逻辑操作,~可以对向量操作。

楼主:

明白,,感谢,a是一位变量

网友:

跟c语言一样的,一个取非,一个按位取反,建议楼主补习补习

楼主:

谢谢教诲,教诲的是,,这回犯大忌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