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置芯片问题

楼主(2004-01-13):
对于1K系列的配置芯片EPC1441,怎么把配置文件写进去啊,可以用下载电缆吗,

网友:

可以用烧结器,配置电缆烧结,我没用过

楼主:

有人告诉我可以在QUARTUS下用JTAG进行烧写,可是EPC1441芯片没有JTAG引脚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