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FPGA设计过MCU的大人,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4-01-14):
1. MCU里面的状态机包含几个状态是否依据图中的机器周期来算,比如说51里面有12个状态,PIC里面有4个状态?
2  用FPGA验证MCU的时候,ROM和RAM怎么办?可不可以采用一般的SRAM和ROM, 用外挂的吗? 还有可以位寻址的寄存器怎么来模拟?

楼主:

忘了贴图

网友:

1,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进行正向开发考虑的就多的多了。
2,可以用fpga内建的sram,当然也可以用外挂。
   如果只进行一般指令功能的验证,用内建即可,如果要测试稳定性
   或者最终进行全面的测试,那还是用外挂吧。

网友(2007-01-08):
好东西,顶啊。都这么强的人啊。

网友:
standard cell based register is good for small memory

网友:
引用 楼主:
1. MCU里面的状态机包含几个状态是否依据图中的机器周期来算,比如说51里面有12个状态,PIC里面有4个状态?
2  用FPGA验证MCU的时候,ROM和RAM怎么办?可不可以采用一般的SRAM和ROM, 用外挂的吗? 还有可以位寻 ...

1. 状态和机器周期没有直接关系,例如,一个状态可能持续多个机器周期,不过DFA状态机在某个机器周期只能处于一种状态
2. 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1. MCU里面的状态机包含几个状态是否依据图中的机器周期来算,比如说51里面有12个状态,PIC里面有4个状态?
2  用FPGA验证MCU的时候,ROM和RAM怎么办?可不可以采用一般的SRAM和ROM, 用外挂的吗? 还有可以位寻 ...

1.状态机是依据你自己的设计而定,,,不一定要12或4个..
2.ROM可以用fpgacoregen生成,但你要自己给它加入数据文件,也可以用外部ROM,一般fpga内部生成的ROM速度快些,RAM工具自己就可以综合出来.

网友:
还是内建吧,外挂的话,时钟周期设低点,也可以

网友:
大家都是牛人啊。

网友:
状态极的功能是根据自己电路的需求来决定的,不是固定的。要活学活用。
寄存器有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