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求助

楼主(2004-01-15):
我遇到了一个麻烦:从网上下载了一个QuartusII的全功能License,结果设置后,连编译功能都用不了,各位教教我怎么搞定它吧.谢谢啦!

网友:

仔细看看license安装说明

网友:

确定版本相同

楼主:

没有安装说明,版本不知道怎么看,我就是在quartus中指定用这个License.dat的,看看怎么办啊?

网友:

hostid改了吗

网友:

hostid
license setup下可以看到 hostid
修改可以用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我的license可是别人给的正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吗?各位大虾帮着看看!

楼主:

是不是hostid后改成我自己网卡的mac地址啊

网友:

u have to overwrite the dll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