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综合的问题!

楼主(2004-01-16):
//FUNCTION lpm_fifo (data[(LPM_WIDTH)-1..0], wrreq, rdreq, clock, aclr, sclr)
   //WITH (LPM_WIDTH, LPM_NUMWORDS, LPM_WIDTHU, LPM_SHOWAHEAD, UNDERFLOW_CHECKING, OVERFLOW_CHECKING,
  //    ALLOW_RWCYCLE_WHEN_FULL, USE_EAB)
  // RETURNS (q[(LPM_WIDTH)-1..0], empty, full, usedw[LPM_WIDTHU-1..0]
module fifo(data,wrreq,rdreq,clk,aclr,sclr,q,empty,full,usedw);
input[1:0]data;
inputwrreq;
inputrdreq;
inputclk;
inputaclr;
inputsclr;
output[1:0]q;
outputempty;
outputfull;
output[3:0]usedw;

wire[1:0]q;
wire empty;
wirefull;
wire[3:0]usedw;
lpm_fifo  u1(.data(data),.wrreq(wrreq),.rdreq(rdreq),.clock(clk),.aclr(aclr),
             .sclr(sclr),.q(q),.empty(empty),.full(full),.usedw(usedw));
defparam  u1.LPM_WIDTH =2;
defparam  u1.LPM_NUMWORDS =16;
defparam  u1.LPM_WIDTHU =4;
endmodule
产生如下错误:
@E:"E:\works\fifo.v":27:11:27:22|Illegal defparam. parameter LPM_WIDTH cannot be found in module lpm_fifo.
但是我用quartus来编译就没有问题!听说要用黑下子,那位给看一下

网友:

lpm_fifo是ATERA的megacore在综合的时候是一个“black_box”,所以里面的参数在送和的时候当然是没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