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ERA EPM7064S的输出高电平才3.5V 左右? (无内容)

楼主(2004-01-27):
(图片)

网友: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
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2004-07-15):

找一个没用的io社为输出看悬空时高电平多高?可以判断与负载的关系。

网友:

是不是为了和3.3V的供电系统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