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系统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期望各位支支招

楼主(2004-06-04):
调试系统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期望各位支支招。
假设系统分模块A和模块B,其中模块B是一个输出缓冲。
现在如果将模块A的输出用DSP读出,发现结果正确。
如果将模块B的输出用DSP读出,发现结果不正确。
如果将模块A和模块B的输出同时用DSP读出,发现模块A的结果也不正确,此时模块B的输出结果和模块A输出的结果一样(当然也是不正确的)。
上述3种情况模块A和模块B始终保持连接的。
使用芯片cyclone系列EP1C20,QuartusII 3.0

网友:

是不是A和B
相互影响,试试逻辑锁定

网友:

这肯定是A受B的影响了,但由于不知道你的A,B和系统间(如DSP)的关系框图,无法给你更多的答复。

网友:

我猜你可能是双向端口上没有使用三态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