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有FLASH的资料呀!

楼主(2004-02-02):
最好是能够详细介绍其原理及应用的! 我想做一个这样的接口! 谢谢了!

网友:

你要SAMSUNG的还是要Renesas的?

网友(2004-03-08):

你要哪個公司!!!!

网友:

找一块主板的电路图看看,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2004-04-07):

??我不明白,怎么会跟主板的电路图差不多?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