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FSM写的好的资料

楼主(2004-02-02):
我的状态机出了问题,各位帮我看看
(一)
   直接 always @(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这样用MP2做后仿都能通过,但是下载验证时状态机却没有运行,
(二)
   用  always @(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state<=idle;
       else
             state<=next_state;
       always @(A or B)
             case(state)
                  idle:
                   ~~~~~~~~~~
         后仿状态机就没有运行,
     我看了一些资料,但是不知道怎样解决,各位能否推荐一点这方面的资料,多谢

网友:

always @(A or B)
            case(state)
                 idle:

中的敏感变量少了state
改为:
always @(A or B or state)
            case(state)
                 idle:

楼主:

我写漏了,这样编写综合后仿真都通过了
但是 : 验证时发现状态机部分正常,这是何故?
另外,验证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

把源代码贴出来吧
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可能不正常的情况很多,比如你的状态编码方式,转移条件是否考虑周到等,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可否把你的设计再详细点贴出来?

楼主:

多谢,我的模块太大,太多,查错不太容易,后来修改了一下,今天通过初步验证,以后再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2007-11-07):
fsm is very important

网友:
所以要学会写testbench,这样才能仿真,我觉得硬件就是仿出来的,软件是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