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CPLD的资源问题

楼主(2004-02-04):
1.我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宏单元可以配置成触发器,也可以配置成存储单元”,因为正在写论文,我想问一下这样的表述对不对?
2.如果要延时4us,我取0.1us的时钟计数40次,是不是说明至少需要6个触发器(2的6次方64,计数40次至少需要6位的计数器),因此占用6个宏单元,这样的表述对么?
3.9536的引脚与引脚之间的时间延迟为5ns,它与内部逻辑路径无关,对么?
4.9536的资源共有36个宏单元和800个逻辑门,那么举个例子,假如我用了12个触发器来计数和200个逻辑门(包括与非门与门等,还有由与非门构成的RS触发器),那么资源共占用了百分之几呢,怎么算?
5.设计时资源要占用多大才是最佳?
诚恳希望各位大师的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这些问题的讨论前提可能应该是对于XILINX公司的CPLD而言吧。
1。触发器本身也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储器件,所以这句话应该不算错。
2。如果只是计算建立逻辑所占用的资源,这样的表述对。
3。pin to pin 延时值可以理解为器件的一种属性或参数,是和内部逻辑无关。
4。这个很难说,要看具体要看是什么样的逻辑。
5。CPLD本身颗粒不细布线资源有限,个人觉得资源用到70%以上算比较高的了。一般以满足你的功能和时序为准,什么样的比例为“最佳”应该也不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