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讨论]

楼主(2004-02-05):
在QUARTUS中BLOCK中做一个设计,基一个组成部分的引脚数大于整个设计的引脚数,能否实现它?

网友:

只要最顶层的引脚数不超过该芯片支持的引脚数,设计能够实现(使用资源不超过芯片的所有资源)

楼主:

但是其只成部分的引脚大于顶层引脚数。该如何编绎它呢?
谢谢!

网友:

我是先选个引脚数更多的芯片来做设计

楼主:

但我实纪是用引脚数比较少的,例如:用208个,而组成部分中有大于208个引脚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