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if文件里的图表是如何编写的,哪里有这方面的介绍!

楼主(2004-02-06):
3x!

网友:

好像quartus help里就有介绍

网友:

mif file is generated by coregen. you can convert hex file into coe file (add header, you can find coe file format from xilinx implmentation documentation), which is loaded by coregen as an initialization file. after coregen is done, you will get the mi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