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实现调制

楼主(2004-02-08):
sin、cos如何用查表法来表示,ROM中数据如何写
是否要采用补码的形式呢
email:able59@163.com

网友:

关于查表发实现sin,可参考: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5&topic=870

网友:

我刚用verilog 实现了正弦表格,是用来实现PWM算法的,90度存了256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