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5.2 异步FIFO仿真模块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4-02-10):
大家在ISE5.2下,使用异步FIFO时,要使用CORE GENERATOR来产生一个异步FIFO模块,对应的仿真模块为: ASYNC_FIFO_V5_0.v
该模块可能存在读写BUG,以读为例:读取是由RD_CLK和RD_EN来发起的,而在模块内部则是把RD_CLK转变为rd_pulse,然后采用rd_pulse来采集RD_EN来读取数据,rd_pulse 产生代码如下:
/********wr_pulse generator*************/
  always @(posedge RD_CLK)
  begin
    rd_pulse <= #1 1'b1;
     wait (rd_pulse) rd_pulse <= 1'b0;
  end // rd_pulse generator
rd_pulse 比RD_CLK延迟了1ns,由此,在rtl仿真时,外部模块RD_EN产生必需比RD_CLK滞后1ns以上,否则无法实现正确功能仿真。

网友:

一般加延迟加1ps,这样保险.

网友:

对应的仿真模块为: ASYNC_FIFO_V5_0.v,,,???
这个仿真模块从哪里产生的???

楼主:

这个模块就在ise的安装目录verilog\src\XilinxCoreLib 下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什么库没编译,,
Error: (vsim-3033) F:/sim/ASYNC_FIFO_V4_0.v(1550): Instantiation of 'C_REG_FD_V4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SYNC_FIFO_V4_0/control/rd_dly1_gray_reg
可是库我编译完了呀,unsim,simprim,
xilinx河的库怎么编译,我的是5.6b版本的,,谢谢了

网友:

你用ise生成的core而不是用active hdl吧,这样的话,你用active hdl生成就行

网友:

active hdl??
一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