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器件仿真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4-02-12):
我用modelsim做后仿真,我用的是altera cyclone的器件,在load的时候出现如下:
# Loading work.tbtime
# Loading work.demod_ver
# Loading D:/Modeltech_5.6/cyclone.cyclone_io
# Loading D:/Modeltech_5.6/cyclone.mux21
# Loading D:/Modeltech_5.6/cyclone.dffe
# Loading D:/Modeltech_5.6/cyclone.cyclone_asynch_io
# Loading D:/Modeltech_5.6/cyclone.cyclone_lcell
# Loading D:/Modeltech_5.6/cyclone.cyclone_asynch_lcell
# Loading D:/Modeltech_5.6/cyclone.cyclone_lcell_register
# Loading D:/Modeltech_5.6/cyclone.PRIM_DFFE
# Loading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
# ** Error: (vsim-SDF-3250)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4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btime/clk18m~I/asynch_inst'.
# ** Error: (vsim-SDF-3250)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5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btime/reset~I/asynch_inst'.
# ** Error: (vsim-SDF-3250)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59):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btime/din[4]~I/asynch_inst'.
# ** Error: (vsim-SDF-3250)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68):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btime/din[5]~I/asynch_inst'.
# ** Error: (vsim-SDF-3250)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7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btime/din[3]~I/asynch_inst'.
# ** Warning: (vsim-SDF-3432)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 This file is probably applied to the wrong instance.
# Ignoring subsequent missing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0)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 Failed to find any of the 5357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2)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 Try instance '/tbtime/myins'. It contains all instance paths from this file.
# ** Fatal: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E:/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time/myins/\dout[0]~I\/asynch_inst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我得cyclone库已经编译通过了,sdf文件出现了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Error/program/demod_ver/simulation/modelsim/demod_ver_v.sdo(4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tbtime/clk18m~I/asynch_inst'.
好像时没找到instance,但是我查看了sdo文件,下面时41行内容
,但是这个instance就是cyclone_asynch_io,比如41行如下
40  (CELL
41    (CELLTYPE "cyclone_asynch_io" )
42    (INSTANCE clk18m\~I.asynch_inst )
43    (DELAY
44      (ABSOLUTE
45        (IOPATH padio combout (1130:1130:1130) (1130:1130:1130) )
46      )
47    )
48  )
而cyclone_asynch_io我已经编译过了,怎么会出问题那?

网友(2006-10-15):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或者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没有设好apply to region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