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X1K器件内部FIFO

楼主(2004-02-14):
ACEX1K器件中使用内部FIFO有那位高人做过,给点建议和帮助吧,谢谢了!LPM_FIFO_DC有四个状态输出,但是目前我得只有wrfull和wrempty有变化,rdfull和rdempty状态始终不变,这是我在板子上读出的状态值,我需要这些状态来告诉我数据是否有效啊!!

楼主:

高人情帮忙啊,现在状态有了变化了。但是数据和控制信号自己用得不好啊,我得情况有点复杂:1.写数据时钟很快,而且数据没有规律。(所以用内部fifo希望足够快)2.读数据采用计算机读信号与地址译码出来的脉冲信号(也就是说,计算机读出状态,然后在可以读数而且计算机有时间读数的情况下读出,当然,要保证数据不丢失)。以前的设计使用外部fifo,但是速度只能到40m,现在是100m,可能实现吗?关键是必须要做到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单时钟的

楼主:

是这样的,考虑到单时钟的话就只能是100m,速度有问题的啊。现在双时钟呢,就是,我得数据虽然没有规律,但是数据量不是很大,我能在一定时间内读走数据。版主大人有什么高招请指教,对于单时钟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也可以啊,真的。只是自己没有想明白啊,谢谢版主了,请明示啊!

楼主:

版主大人,帮帮忙,给个方向啊,谢谢了!

网友:

   100M的速度有点高,首先你需要time analysis。
   fifo读写时两边的时钟一定要连续,不能是脉冲式的时钟,忽有忽无的那种。
   选择产生fifo,有一项会告诉你读写是同步还是异步

楼主:

dragonyoo,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不是非常明白你的意思,麻烦你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谢谢你!

网友:

  使用器件,要做频率分析,看看你的器件最高支持的频率有多少。
  以前我用fifo时,将读信号一直置为高(有效电平为高),而将时钟设置为某一连续时钟和另外一控制信号的与逻辑,我以为只要时钟来个脉冲,就将数据读走,结果不对。建议你作仿真,看看逻辑设计的对不对。
  你可以在写端,将数据线的宽度增倍,相对的将时钟频率降下来

楼主:

是这样的,非常感谢你的明言。发现fifo这个问题,我改用双口ram,可能是速度太快了,时序特别难调,应该是写逻辑的问题,因为如果写常数(数据保持不变),读出已经正确。请问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没有。我以前做的最快速率只有67Mhz。你做过time analysis 没有?

网友:

为什么不做综合后仿真,如果后仿都没有通过,那肯定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