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transaction-level翻译成中文怎么说?

楼主(2004-02-17):
我将它翻译成“事务级”,不知通用的翻译是什么?

网友:

交换层
处理级
执行级
事物级

楼主:

与“implementation level”(实现级)相对应,是翻译成“事务级”好呢?还是“执行级”好?个人观点是翻译成“执行级”更好,不知大家的观点如何?

网友:

呵呵,最好就是不翻译,或者加个括弧说明

网友:

虽然是那个意思,但我们一般都不翻译!

楼主:

下面引用由zero2004/02/17 09:41pm 发表的内容:
虽然是那个意思,但我们一般都不翻译!

但一旦要翻译,就要用一个不会让别人感到“茫然”的词,呵呵。

网友:

在没有约定俗成的情况下,最好是在开始时自己定义时用括号注上英文就可以了。
transaction确实不好翻译,翻译成“事务”不精确,翻译成“交易”又像经济词汇。
有人翻译成“交易”成书时还被奚落了一番。
其实要是翻译成“事务交易”可能更接近“处理”的意思。
要是非要用两个字的词,还真得好好斟酌一下。

网友(2006-11-12):
transaction-level   事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