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时钟的layout好做吗?

楼主(2004-02-20):
没有做过layout,设计中有双时钟,后端好做吗?多谢

网友:

我也没做过后端,但是个人认为双时钟的考虑主要在于前端设计,至于后端的layout,则应该按照前段对猴端提出的要求来做,比如两个时钟之间的相对延迟等

楼主:

我们需要继续做后端,但都是学生,没有经验,如果采用双时钟后端不好做,岂不自己绊自己哦,所以想问一问,多谢jackzhang

网友:

双时钟的难点主要在后端设计,确实很困难,我说的是对使用自动布局布线而言的,手工小型布线就不知道了。

楼主:

由于仿philips的片子,从datasheet看,他们肯定是用双时钟做的,不过我觉得做双时钟太难了,希望能听听你们的意见。实在不行就用一个时钟,在加一个握手管脚,如何?

网友:

技术没把握就做单时钟,毕竟还是同步电路来的稳当。

网友(2005-03-14):

我做过多时钟的(8个时钟),自己摸索了点经验,知道怎么做了也不难。

网友:

楼上如果有自己的心得,让大家分享不是更好?
我没有做过layout,但通过与layout同事的配合,感觉对于layout来说,一个或多个时钟域差别不是太大,无非是多做几条时钟树。关键还在于你设计中对两个时钟域相邻处的处理,综合时的约束设置;DFT要么插多条扫描链,如果要把不同时钟域上的DFF插在一条扫描链上的话,在ATPG仿真时可能会在本属不同时钟域相邻的DFF附近出现setup/hold violation,也许需要在netlist里手工插buffer或在layout时插buffer了。

网友:

是阿,上面的两位仁兄不妨把自己的经验写的详细一些,对我们这些菜手一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