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CU配置FPGA的问题

楼主(2004-02-24):
   我用89C52配置ACEX1k30,每次都是发到第6个字节的第6位,nSTATUS位自动跳0,配置不下去,复位后故障仍然在第6个字节的第6位,请教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fpga.com.cn上有单片机配置ALTERA的FPGA的例子。

楼主:

  我看过了,但是为什么我的数据老是在同一个字节断开,哪位做过配置的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配置数据格式对吗

楼主:

  rbf格式,我查过了,传过去数据都对,但是总是传不完

网友:

nSTATUS信号和nCONFIG信号有时会因为外界干扰出现非正常跳变,不过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就有点奇怪了,
你试试将发送速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