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使用XILINX生成FIFO时应该使用Block RAM 还是Distributed RAM? (无内容

楼主(2004-02-25):
(图片)

网友:

看你的应用了。如果要产生大的FIFO或timing要求较高,就用BlockRAM。否则,就可以用Distributed RAM。

楼主:

多谢!那么生成时选项create RPM有什么作用呢?
按照XILINX的说法,RPM(Relationally Placed Macros)有助于生成的FIFO性能更好,时序更加可控,但是我的设计中却没有帮助,反而更差,不知为什么?

网友:

是有可能的啊,你加了placement的约束以后fifo本身的性能可能会更好(因为组成fifo的器件相对位置被约束了),但是这样可能会制约其他逻辑的时序,所以时序更差也可能的,尤其是当你资源用比较多的时候。

网友(2010-12-06):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1-08-17):
1,物理上看,bram是fpga中定制的ram资源,dram就是用逻辑单元拼出来的。
2,较大的存储应用,建议用bram;零星的小ram,一般就用dram。但这只是个一般原则,具体的使用得看整个设计中资源的冗余度和性能要求
3,dram可以是纯组合逻辑,即给出地址马上出数据,也可以加上register变成有时钟的ram。而bram一定是有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