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hdl或vhdl实现一个串行输出计数器?谢谢

楼主(2004-02-25):
[这个贴子最后由小立在 2004/02/26 02:15pm 第 1 次编辑]

要用ahdl或vhdl实现一个32位可逆串行输出计数器,输入为clk,up-down,clr,输出q[31..0],希望输出串行信号,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小立在 2004/02/26 02:45pm 第 1 次编辑]

也就是先完成一个32位的可逆计数器,输出为q[31..0],然后再将q[31..0]转换为串行输出,采用epm7064slc44-5

网友:

用7064想做这个可能相当要技巧了,资源可能会比较紧。

网友:

什么时候把结果转换为串行输出
串行输出与计数是同一个时钟不

网友:

确实,7064才64个D触发器资源,有可能你的计数结果暂存就要占掉大部分了!

网友(2009-10-15):
ahdl有支持这个语言的第三方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