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上电清零的问题

楼主(2004-02-26):
想让EPM7128上电后所有的IO脚都为低电平,不知在哪里设置

网友:

试一下全局清零信号

楼主:

老大!在哪里设置?

网友:

将板子上的全局清零连接到EPM7128的全局清零管脚,在内部逻辑中作一个复位清零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