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ISE调用MODELSIM做后仿真提示invalid command name *.tdo

楼主(2004-02-27):
SOS!!!ISE调用MODELSIM做后仿真提示invalid command name *.tdo,无法仿真,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我都是直接使用modesim的,所以没见过,你也可以直接用的,很方便

楼主:

多谢,不过我以前总是在ISE集成环境中进行仿真和综合及布局布线,因此比较习惯于用ISE,觉得特省事。看来应该勤快一点了。呵呵。。。。。。。

网友(2010-06-28):
问题很多,直接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