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是不是CPLD很容易受到干扰?...

楼主(2004-02-27):
我用ALTERA公司的EPM7064S设计一种仪表,去做电磁兼容试验时,发现通过7064输出的逻辑状态在干扰脉冲到来时混乱,而以前同样的东西(只是不用EPM7064S)就没问题,是不是这类芯片容易受到干扰,又如何解决,请大虾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去藕电容要加好,电源滤波,如果采用开关电源最好选一个看共摸干扰强的
必要时加光隔离(由你的应用来定)

楼主:

请教坛主,是不是每个电源的引脚上都要加去藕电容?我记得我的板子上7064的所有电源引脚用了很宽的连线连起来的.

网友:

没一个vcc pin上都需要

楼主:

多谢坛主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