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时哪里问题

楼主(2004-02-29):
** Error: (vsim-3033) F:/ceshi/pci_top_translate.v(1091): Instantiation of 'X_LUT4'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pci_tb/CORE
#         Searched libraries:
#             work
库没编译?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库没编译吧

网友:

用的Xilinx的器件吧?后仿真?如果是这样,是因为没有加入库:simprims。

楼主:

加这个库了,,而且在ise里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就可以,单独在modelsim中处理就会出现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