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EX10KE的两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4-03-01):
我用Alter的一块FLEX10KE系列的fpga芯片,现有两个问题:
1、我用fpga作FIFO,数据来源于一块AD芯片(AD7892-1),AD的输出直接连接于FPGA的通用I/O脚。FLEX10KE是2.5V芯片(VCCIO接3.3V,VCCINT接2.5V),而AD7892的输出却是5V的逻辑电平,我想问一下这样对系统工作有影响吗?
2、资料上说FLEX10KE可在2.5V、3.3V、5V下工作,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在不同的电压下工作需要改变VCCIO和VCCINT脚的电平吗?
由于我第一次用FPGA,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看资料,所以请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VCCINT不用变,这是内核电压。
因为你对接的芯片是5V,所以VCCIO最好接5V。

网友:

那spartan2的在5伏环境下,是不是vccio也要接5伏呢?

楼主:

谢谢!

网友:

用手册说明的哪个电压都可以,只是要注意板子上电源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