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fpga提取e1的时钟

楼主(2004-03-03):
如何使用fpga提取e1的时钟

网友:

用高速时钟信号提取正、负传号的上升沿,然后利用提取的脉冲去控制对高速时钟计数!

网友:

也可以利用锁相环

楼主:

我现在使用guolh的方法,提取的时钟可以使用,测试没有误码,但我认为这样是否抖动很大,我想使用数字锁向环的方式,但我用vhdl写的锁向环提取的时钟根本就不同步与数据,为什么呢?

网友:

你可以用guolh的方法先提取出时钟,然后再用锁相环对此时钟进行锁相,还以减少抖动,这样相当于两级锁相环了?

网友:

锁相环也有很多种的,有的锁相环只能对时钟进行锁相,对数据就不行了。你要选好锁相环才能从数据中提取时钟。用上面的方法应该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时钟提取的芯片

楼主:

你们有e1解帧的方法吗?
我现在发现e1中的帧头不好提取,望大家给予建议。

网友:

下面引用由nick2004/03/10 07:09pm 发表的内容:
你们有e1解帧的方法吗?
我现在发现e1中的帧头不好提取,望大家给予建议。

要对帧头判断几次,才确定。
失步的话也要连续两次,才重新提取帧头。
帧头自己定义一个8bits或者7bits都可以。

楼主:

可是帧头必须要在ts0的位置才可以阿,
你又qq吗:
我的是:9495681

网友:

下面引用由nick2004/03/11 10:53am 发表的内容:
可是帧头必须要在ts0的位置才可以阿,
你又qq吗:
我的是:9495681

30路电话复用到 e1?

楼主:

是的

网友:

我去年下半年刚好开发成功

网友:

可以用邮件和联系。

楼主:

可以,我的邮件:woai100@263.net
希望多交流。
你的邮件是什么啊 3650054朋友?

网友:

你是标准E1吗,先基帧同步,然后复帧同步,一般还要加上前、后方保护

楼主:

你们有qq吗?我们可以交流啊。如果解决了该问题,我请你们喝茶。
我的qq:9495681

网友:

hehe 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

nick:
我:3650054@163.com
杭州的,兄弟你什么地方的呀?

楼主:

我在深圳,我跟你发了email,可不见回阿

网友(2004-05-20):

2M的G.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