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下时序仿真问题

楼主(2004-03-03):
  一个项目,用synplify综合后,在QuartusII下布局布线,生成.vho文件和.sdo文件,并且显示Fmax为70Mhz。
    然后,在modelsim下,不进行时序反标,对.vho文件仿真,结果正确。但是,用.sdo文件进行时序反标后,对.vho文件进行仿真,结果错误,输出基本上为0。就算把仿真时钟降低到1Mhz以下,也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哪位遇到过类似情况,望指教。

网友:

可能还要到quartus目录下去找一个文件,一般每个系列的IC对应一个这样的文件。在后仿真时要加入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