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4-03-04):
今天稍微读了一下SDRAM的资料,有一些问题请教各位:
1、precharge 和refresh 对SDRAM有何用处?有何区别?记得以前上微机原理时,老师讲 过dram是靠电容来储存信息的, 而电容总是存在缓慢放电现象,时间长了就会使存放的信息丢失。 因此,DRAM使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对它所存储的信息定时进行刷新。我感到非常疑惑的是precharge起到何作用?
2、对SDRAM操作时,譬如full page burst,在读写周期内,如果刷新定时器到期,那么此时它是不是有最高优先级,而中断此时正在进行的读写操作?

网友:

1. Bank关闭现有工作行,准备打开新行的操作就是预充电(Precharge)
为什么有预充电操作还要进行刷新呢?因为预充电是对一个或所有Bank中的工作行操作,并且是不定期的,而刷新则是有固定的周期,循环对所有Bank刷新一次。
2.Refresh是最高优先级。

网友(2004-05-14):

precharge 是用来关断当前的操作行的,每个读写动作结束的时候最好precharge 一次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