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erilog HDL

楼主(2004-03-04):
1。EPM7128SLC84-10能编程实现内部RAM吗?
2。Verilog HDL语言如何调用LPM?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1不能
2
module ram256x8 (data, address, we, inclock, outclock, q);
    input   [7:0]data;
    input   [7:0]address;
    input   we, inclock, outclock;
    output  [7:0]q;
    lpm_ram_dq inst_1 (.q (q), .data (data), .address (address),
                       .we (we), .inclock (inclock),
                       .outclock (outclock));
        defparam inst_1.lpm_width = 8;
        defparam inst_1.lpm_widthad = 8;

endmodule

楼主:

谢谢版主。
还想问一个问题:Verilog HDL语言如何调用以前绘图生成的.sym文件?

网友:

你还是看看verilog语法吧
verilog不能调用.sym文件,你把原理图可以生成verilog的源文件再调用
如果你用mp2估计是没戏了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再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