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关于

楼主(2004-03-07):
小弟刚刚接触vhdl,请问各位,《VHDL数字控制系统设计范例》这本书有没有电子版的呀,或是可以下载的也可以,网上可以找到么?真的十分感谢了!!

网友:

没见过

网友:

强烈建议:如果刚开始学就别学啦
那是走弯路。
从verilog开始学吧

楼主:

VHDL不是比verilog HDL更友好一些么?再说也不能放手呀,我的毕设题目就是CPLD/FPGA。。。。。苦也要看呀。。。。。

网友:

那还是去买一本吧
VHDL类似pascl语言。Vrilog类似C语言

网友:

虽然VHDL和Verilog的风格不一样,可是我不觉得他们之间有太大的区别啊,我是Verilog、VHDL和SystemC都用,不觉得学VHDL是走弯路呢

网友:

verilog 上手很快,不象VHDL感觉有点绕口

网友:

哈哈,习惯了就好了。不知道国内Verilog和VHDL的使用率分别是多少。据说国外好像是大公司倾向于使用VHDL,小公司反过来。也不知道是否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