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要用独立的电路综合软件如synplify呢?

楼主(2004-03-08):
我编的一个电路使用maxplus可以编译通过,但使用synplify7.1就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maxplus优化的不好
占用资源较多

网友:

这是有可能的。
MP的器件库都给你准备好啦,而Synplify需要你自己选择器件和库,所以有可能是器件和调用的block不匹配吧?不可能是语法问题吧。

网友:

我以前写VHDL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时序上有问题,如果烧写可能会损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