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获得的时钟抖动性能怎样?

楼主(2004-03-09):
输入CLK:16.896MHz,经Cyclone的PLL,M=32,N=11,得时钟49.152MHz,再经Clock Divider除以3,得到输出时钟16.384MHz。
请问输出时钟16.384MHz的抖动性能怎么估算,会不会抖动得厉害?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
是不是要看Cyclone的PLL性能怎么样

楼主:

谢谢atuhappy。
Cyclone的PLL是模拟的PLL,我会再去查一下其性能。
我担心的是Clock Divider除以3,用FPGA实现,怎样估算抖动性能?

网友:

我觉得不会变得比分频之前的大
等待高手回答。。。

楼主:

再次感谢atuhappy斑竹!
请问对于小数分频,例如1.5分频,其抖动性能是否会比整数分频差?

网友:

下面引用由cdcll2004/03/09 03:22pm 发表的内容:
输入CLK:16.896MHz,经Cyclone的PLL,M=32,N=11,得时钟49.152MHz,再经Clock Divider除以3,得到输出时钟16.384MHz。
请问输出时钟16.384MHz的抖动性能怎么估算,会不会抖动得厉害?
谢谢了!

不会抖动的,pll稳定性很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下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