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难!!!FPGA与网络通讯

楼主(2004-03-10):
原通讯方式为:数据[D0-D7] RED,[D8-D15]GREEN,控制信号CLK、CLEAR。控制信号和数据同步,大约20M,通过RS485方式作远距离传输(80米),用了5根超五类线FPGA→MC3486→MC3486→LED显示屏。
现想改为
FPGA→网卡芯片→电磁隔离线圈〓〓〓电磁隔离线圈→网卡芯片→FPGA→LED显示屏
请问:
  发送、接收FPGA怎么写,用什么网卡芯片?望各位帮帮忙,在此谢过!!!!!!!!!

网友:

如果仅仅完成你所说的,不建议用网卡芯片。采用代光隔离的485传送,数据格式自己定义更容易。

网友:

下面引用由bydisplay2004/03/10 01:59pm 发表的内容:
原通讯方式为:数据RED,GREEN,控制信号CLK、CLEAR。控制信号和数据同步,大约20M,通过RS485方式作远距离传输(80米),用了5根超五类线FPGA→MC3486→MC3486→LED显示屏。
现想改为
FPGA→网卡芯片→电磁隔 ...

用在什么方面的?

楼主:

LED双基色显示

网友:

是否需要数据纠错

楼主:

不需要数据纠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