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核低压供电的FPGA与51单片机连接

楼主(2004-03-11):
现在FPGA的内核供电电压越来越低了,Cyclone--1.5V,Spartan3--1.2V,不知各位怎么处理FPGA与单片机(5V供电)的接口?有没有低成本的、简易的解决方案?
对于Cyclone,VCCIO为3.3V,用51单片机配置,PS方式,需要5根线,另外还有一个SPI接口,3根线,这样FPGA一共有8个引脚与51单片机相连,请问如果不要电平转换的芯片而直接连接,会不会有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直接相连,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不必管内核电压,只要IO对5v能容忍就肯定没问题
而且xilinx和altera的这方面的电平容忍都支持

楼主:

谢谢两位的答复,对于FPGA的pin也不需要特别的设置吗?
我在别处看到别人讨论这个问题,好像建议使用电平转换芯片,而我的板子小,老板又要求减成本,所以希望能尽量简洁些。

网友(2005-02-28):

我对于Cyclone芯片也有一些问题,看到大家在讨论,我也问问:Cyclone有四个bank,对应有四个vccio,对于这些vccio究竟供多大电压?都是3.3v吗?

网友(2007-01-25):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每个bank的vccio可以不一样,根据自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