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里如何调用LPM宏单元库

楼主(2004-03-11):
module ram(data,address,we,inclock,outclock,q);
input[7:0] data;
input[7:0] address;
input we,inclock,outclock;
output[7:0] q;
lpm_ram_qd myram(.q(q),.data(data),.address(address),.we(we),.inclock(inclock),.outclock(outclock));
defparam myram.lpm_width=8;
defparam myram.lpm_widthad=8;
endmodule
编译出错
哪伟大虾帮帮我,谢谢啊

网友:

把错误信息也贴出来啊

网友:

让它自己生成不行吗?

网友:

我的机器上没有任何系统,所以还是麻烦你贴出来

网友:

lpm_ram_qd,,,这个component怎么生成???不能只有例化吧

网友:

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用的是altera,几年前我也用过,是系统自身提供的,只能通过实例化使用该元件,用的时候只是看了一下帮助,没遇到什么困难。还是看了具体的错误信息再说吧

网友:

ERROR:HDLCompilers:87 - ttt.v line 6 Could not find module/primitive 'lpm_ram_qd'
你看吧就是这个错误

网友:

这属于没找到声明该元件的文件啦。如果用altera的编译系统就不会报告这种错误了。如果用synplify等第三方的工具,需要使用编译指令(directive),具体怎么写我都记不清楚了,好像是使用黑盒指令,你查一下联机帮助,查directive怎么使用,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应该是blackbox或black_box,太久没有用过了,实在没法说的很细致。请见谅!

网友:

我用的是xilinx的,用的ise,,是不是就不行了???

网友:

我没具体用过xilinx产品。不过这种直接调用系统提供的元件的方法完全仰仗于你所使用的系统是否具有该元件了。查一下联机帮助,如果没有的话,就无法跨平台使用了。lpm应该是altera专有的参数化模块库(Library of Parameterized Modules)。你用的代码是不是原先在altera上开发的?

网友:

俄,不是,,只是看了搂住的帖子,我也不明白,所以才问的,,,嘿嘿,,听你这么一讲就明白多了,,谢了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Maxplus2,应该支持库管理功能啊,我是在综合项目文件时,选择了options/user libraries,添加了max2lib\mega_lpm。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直接使用lpm_ram_qd了吧。可还是编译出错啊。
错误信息: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lpm_ram_qd" must be a module,task,function or block statement
多谢各位大虾,请继续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