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求助!

楼主(2004-03-15):
我用ep1c6的器件,下载文件用哪个,还是sof吗?

网友:

没用过
应该是sof文件
SRAM of file

网友:

是的!我用过。

楼主:

多谢两位,没错,还是sof文件!顺便在请教一下,as模式和ps模式的下载电缆一样吗?

网友:

我在做PS方式的下载,请问是用rbf文件下载吗?

网友:

ps方式用pof文件,是写配置器件epcs1!sof是一个调试文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m1111112004/03/20 12:25pm 发表的内容:
我在做PS方式的下载,请问是用rbf文件下载吗?

看你的配置方法,如果你用CPU配置,才用rbf文件或ttf文件

网友:

哦,能说说rbf/ttf文件在这方面的应用吗?

网友:

rbf/ttf文件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rbf是二进制格式;ttf是文本格式,便于将内容包含在头文件(.H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