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lusII编译总是有:logic array block E requires too many (45/36) inputs from D

楼主(2004-03-15):
应该如何解决呢?多谢!

网友:

DIA?是不是PIA
如果是PIA,是布线通不过,布线资源占用太多,换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器件。

楼主:

如果使maxplusII自己配制管脚就可以,有没有手工调整的办法,因为我我的电路板已经制好了。多谢!

网友:

在assign-》global project logic synthesis中
使用carry chain和cascade chian试一下

楼主:

哦,我试一下,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哪里有比较好地maxplus的书记下载?有些maxplus中的基本概念还不是很清楚,比如:lcell之类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买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