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xilinx foundation2.1

楼主(2004-03-18):
各位大侠我在安装xilinx foundation2.1的时候总是出现java.exe运行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求助!

网友:

这个软件太老了,不要用了。请使用ise

楼主:

呵呵!
我刚刚下了一个ise和一个modelsim!可是没有modelsim5.3的license不知哪位大侠提供一个或者是告诉我下载的连接!谢了whitedogg@sina.com

网友:

foundation2.1只能在WIN98(SE)以下的环境中运行.

楼主:

我就是在win98下

网友:

  foundation3.2以下的版本好像只能在P3以及P3的机器下安装,如果想要在P3以上的机器安装,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将旧机器上已经安装完整的fondation目录全部拷到本机上去,然后在执行安装程序,安装目录选择在考过来的foundation目录下,安装过程中会不停报错,忽略一直到百分百。
  二、用foundation4.1版本
  三、用ISE版本
不过ISE的原理图功能使用及其不方便,用ISE最好用语言开发

楼主:

不错我的是p4的cpu我去试试!
可是把旧机器的安装文件直接考到我的机子里,然后还是从光盘里安装么??

网友(2004-04-27):

foundation4.1谁有我要用,我的机子必须装这个版本]!!]谢谢!!QQ:43369611
万分感谢,做毕业设计用!!!!!!

网友(2004-09-24):

我们这个学期实验课就用这个。。。

网友(2007-07-19):
也应该知道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