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乘法器、加法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19):
乘法器、加法器直接使用了Verilog语言中的乘法、加法算术运算符,由于频率不是很高,
FPGA验证通过。不知在Asic中,这样的写法可不可行。因为我自己用超前进位写的加法器
和用Booth算法写的乘法器综合出的面积都比用Verilog语言中的乘法、加法算术运算符写
出的代码综合出的面积要大。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如果速度不高,你写的算法绝对没有综合工具的好。
但你说的面积大也许是合理的,因为你的算法是快速算法的话,肯定比低速算法面积大。
主要看你的工作频率。如果频率很低建议直接用综合结果,因为它是先用低速算法,满足不了速度的话再逐步用高速算法的。

楼主:

多谢老扁先生

网友(2004-04-20):

我想问一下,超前进位加法器典型的延时大约是多少?如果用Verilog语言中的乘法、加法算术运算符,用Xilinx的Virtex2实现时最高能到多少MHz?

网友:

The typical delay for PPA is (2 XOR+ logN * AOI)

网友: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谈的是PPA(Parallel-Prefix Adder)延迟估计:前后段各需一个XOR,中间有log(N)级AOI(or OAI)延迟。

网友:

Booth算法做16*16需要多少门啊?

网友:

加法在FPGA中的实现和ASIC有所不同,因为常用的FPGA都有进位链,其延时非常小。所以加法推荐直接使用加号,让综合工具自己处理、优化,乘法可以使用FPGA中的DSP单元

网友(2006-07-02):
你的设计在综合时肯定要进行优化
根据不同的要求综合出来的肯定不同
就象上面有位老兄说的如果是高速设计的话
就要牺牲面积了

网友:
在asic中,乘法器一般还是用加法来手工实现比较好控制timing.

网友:
ASIC设计用DESIGNWARE的库

网友(2009-01-23):
面积大,频率就可以提高了  也就是用硬件的牺牲换取了 速度

网友(2010-08-09):
那功耗也是综合的好吗?

网友(2011-12-0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多问一下,乘法器和加法器在低频,大概是多少M频率下使用综合工具自动的加法,乘法运算符比较优化,我现在的系统频率在几MHz左右应该算是低频吧,直接用综合工具的加法等运算就可以了吧。
谢谢!

网友:
主要就是延迟问题

网友:
除非你有特殊需求或者对加法器研究非常深入,否则你一定干不过合成软体。

网友:
除非有特别需求自己做乘法器,不然就直接根据制程选择工艺库里面的乘法器就行了,就像加法器一样,一般不需要你单独做一个加法器,都是台积电的基本单元,不存在软体怎么合成的问题。

网友(2023-03-31):
BOOTH编码在FPGA里真不一定好使,因为FPGA底层实现的原理和ASIC不同,用SRAM查找表实现逻辑门和ASIC一个门一个门的搭差别很大,FPGA里怎么写也不可能写的过硬核的。

网友:
直接写+*比较好,这是非常成熟经典的结构,综合器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