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quartus生成正确的rbf文件

楼主(2004-03-20):
小弟是新手,准备用PS方式配置FPGA,说明上说要用rbf文件,但是为什么我修改VHDL生产的rbf文件都不变呢?哪位大虾能帮我一下呢,谢谢!

网友:

需要设置的,默认设置不生成rbf文件。

楼主:

那怎么生成呢?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rbf生成的文件为什么没有变化啊。

网友:

去Assignments->Settings->Device & Pin Options->rogramming Files
勾上Raw Binary File,确认,然后重新编译一次,即可生成rb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