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用fpga进行小数分频,多谢!!!

楼主(2004-03-22):
因为要做V.35--E1转换器,用FPGA实现需要用到小数分频,E1时钟分频为N*64K。各位高手请指教!多谢!!!!

网友:


楼主:

我的邮箱gwxb@sina.com多谢!

楼主:

多谢!楼上老兄!

网友:

可以设计两个计数器,一个用来分频,另一个用来对第一个计数器进行加减脉冲就可以实现

楼主:

楼上老兄可否说详细一些?多谢!
gwxb@sina.com
不胜感激!

网友(2012-03-10):
可以先倍频,在分频!

网友:
理论来讲可以实现任意小数分频,但时钟抖动会比较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mcm或者dcm可以吧。。。。。。。。。。

网友:
   分频出来的时钟抖动,占空比~~~~~~~

网友:
5楼的办法正确,PLL 或者DCM的办法不能进行大倍数的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