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4-03-22):
我用XILINX的X9572,做20路触发输出,采用了两种方案,一是20路触发器CLK单独输入,复位连在一起;二是20路触发器复位单独输入,CLK连在一起,编译结果出来后发现宏单元占用的不一样,方案1为用了20个宏单元,而方案2用了40个,其他的条件都相同,为什么占用的宏单元会如此不同,盼高手能帮我分析原因,我用的是ISE6.1I用原理图方式.谢谢!

网友:

可能有些东西被优化掉了。

楼主:

to 3650054
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

你用的是同步复位还是异步复位?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输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