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倍频

楼主(2004-03-25):
我是个初学者,我想对利用FPGA进行倍频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各位高人可否详细地介绍一下或者给些资料
E-mail: zhzero@163.com

网友:

选有PLL/DLL的FPGA。

楼主: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儿,比如PLL/DLL的工作原理,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器件手册有详细说明的。
例如用ALTERA的FPGA,只要输入、输出符合器件的要求,调用PLL库,设置好参数(M/N),就可以了。

网友:

Xilinx DCM,
Altera PLL,
使用起来都比较简单,直接到这两家网址上查找,

网友(2004-05-14):

这个,什么意思哦